楼主(2016-08-10):
   各位师傅好,我有个装置以前是用接近开关的开关量接入台达的PLC进行控制电机,因接近开关不稳定,现在想换成带编码器的电机,不知道怎么接线及编程,请教?(PLC型号是台达的DVP14SS,刚咨询的编码器型号是VDS-30T10-2)

网友A:
你的近接开关原来是做什么检测的呢?马达转速检测?马达转动的极限位置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近接开关原来是做什么检测的呢?马达转速检测?马达转动的极限位置检测?
因为我电机旋转经过齿轮传动带动轴移动,接近开关是控制轴在好几个位置停止,所以接近开关是检测轴的位置,到需要停止的地方给PLC信号让电机停止,最终轴做的是直线运动,但有往复,所以也起控制电机反转的作用

网友B:
x0 x1之类的,高速计数处理

网友C:
直接连接告诉输入信号  通过调试计算脉冲数量和位移的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近接开关原来是做什么检测的呢?马达转速检测?马达转动的极限位置检测?
因为我电机旋转经过齿轮传动带动轴移动,接近开关是控制轴在好几个位置停止,所以接近开关是检测轴的位置,到需要停止的地方给PLC信号让电机停止,最终轴做的是直线运动,但有往复,所以也起控制电机反转的作用
那么近接开关发挥的作用,就是类似位置定位停止作用的行程开关。
要是改为马达转轴带动编码器检测,不但机械结构改动大,编程也需要增加很多的数据处理指令。建议将近接开关更换为光电开关,或者性能非常稳定的原装进口的外资品牌的传统的机械式行程开关。

网友D:
就“接近开关不稳定”来看,应该从这里下手解决,器件选的太便宜了?

网友E:
增量型编码器,台达PLC有四个高速计数器,按高速器所用的输入点将编码器的A/B两根线接入输入点,根据需要再接入复位、圈计数等;可以用高速计数器比较指令实现位置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有几个点是在中间位置,而且有个点是无论轴上行还是下行都要经过这个位置,而且运行完成后还要回到这个点,所以没办法用机械式的限位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我有几个点是在中间位置,而且有个点是无论轴上行还是下行都要经过这个位置,而且运行完成后还要回到这个点,所以没办法用机械式的限位开关
这样,也得。
既然是往返运动,并且涉及回归原点位置,建议使用真多圈绝对值编码器作为传感器。这样的好处就是设备突然断电以后,只要重新读取编码器的位置信息即可。
如果你采用增量型的编码器,设备突然断电过程中,再次上面,需要回归原点,才能重新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我有几个点是在中间位置,而且有个点是无论轴上行还是下行都要经过这个位置,而且运行完成后还要回到这个点,所以没办法用机械式的限位开关
这样,也得。
既然是往返运动,并且涉及回归原点位置,建议使用真多圈绝对值编码器作为传感器。这样的好处就是设备突然断电以后,只要重新读取编码器的位置信息即可。
如果你采用增量型的编码器,设备突然断电过程中,再次上面,需要回归原点,才能重新工作。
有没有合适的编码器推荐一个,我的电机是45ZY68-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