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0):
用梯形图写的程序一切正常 , 用结构化工程写就提示三个错误 , 所用指令还是寄存器完全跟梯形图写的程序完全一样.

网友A:
LD>/LD<的EN直接用M8000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LD<的EN直接用M8000连接
谢谢,试了试,把x0移到ld后面就好了。

网友B:
用LD是要直连母线的,你开始的程序LD成AND就可以了。效果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这样的吗, 把 X1 移到后面?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样是可以,但在结构式编程的时候我还是建议你这里的LD换成AND 效果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是可以,但在结构式编程的时候我还是建议你这里的LD换成AND 效果一样的
你说的是用那种语句表编程是吧:  LD X0  OUT  Y0……   这种我没写过,我大多数指令都是用鼠标点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还是没理解。。。我指的是你直接把LD这条指令批量换成AND>和AND<指令就好,结构梯形图我基本不用LD指令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上次你说的, 我理解错了, 这次我重新试了下, 改过来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