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0):
。。。。。 错误第一个瞄准对象就是图上的 Scale_EU_Puise 这个功能块上。
         因为这个指令快负责计算。

         用的步进电机是1.8度步距角 。
         我不细分,那么应该是360除以1.8度等于200个脉冲走一圈。
         丝杆螺距是5MM

         所以我这样写参数 :
         InPut 输入 100 也就是等于10厘米
         Pulses : 转一圈需要的脉冲数 ,我写入200 (200个脉冲转一圈)
         E_Units : 电机转一圈所产生的位移 , 我写入 5.0 也就是5MM

         实际运转,目测只走了一毫米左右(手上没卡尺)但绝对没有走到我
         希望的10厘米 。

         我想我犯错了,只是不知道错在哪里 。
         师兄们,指点一下!

         先谢过!

楼主:
。。。。。刚才借了把钢尺,确定是每次走1MM

        奇了怪了 。

网友A:
Pulse:电机一转所需脉冲数
E_Unit:电机一转行程

网友A:
你确定的步进没有细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的步进没有细分;
。。。。。确定没细分。

网友B:
我每次使用MAP库都是自己写单位与脉冲之间的换算程序,感觉这样方便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