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0):
比如说VB通过串口单个读取PLC X点的状态。当X0点接通时,VB界面相应的指示灯亮。本人愚钝,资料实在理解不了,请教大师帮忙,谢谢!!

网友A:
这样的程序百度多得是

网友B:
资料看不懂主要原因因为编程语言的基本语法都不熟,如果连笔都不会握的话,那依样画葫芦也一样没方向。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看来我这脑袋不适合干这行

网友D:
直接用监控指令然后PLC返回监控的寄存器状态,将需要读的寄存器(字或位)地址写入1400开始的地址;然后PLC将监控值放入1790开如的地址内;你再读1790开始的地址内容就可能;或者用读命令也可以,如果读位状态就需要读位所在地址的内容再取出相应的位状态

楼主:
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