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0):
不知道怎么设置,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你的SICK扫描枪的通讯端口是什么类型?扫描枪需要和什么设备接驳使用?所接驳的设备,对扫描枪提供的数据,有什么样的处理要求?

网友B:
SICK扫描枪那款型号,我这边有资料,需要加我QQ2431914634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端口没搞对,后来改了端口设置,里边的参数也能设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端口没搞对,后来改了端口设置,里边的参数也能设置了
估计把扫描枪的RS232通讯端口看成RS485通讯端口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USB HID STANDARD MODE  默认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