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空电缆的问题

楼主(2016-08-10):
单位港池周围砼电杆需要架空一段电缆,预计为4*4塑料电缆,控制距离为第一座砼电杆距离供电灯塔80米左右,第二座砼电杆距离第一根35米,第三根砼电杆距离第二根35米。每座砼电杆安装4套400w金卤灯,以满足夜间照明需求。请问:1、此架空电缆是否需要拉钢丝,电杆是否需要做斜拉以保证其垂直度?2、电杆上是否需要加瓷瓶,能否直接缠绕在横担上使用?3、此4*4电缆采用三相电源分三相供三路照明,每一路4盏400w金卤灯,零线共用4平方线缆是否可行?远距离供电压降大,同时开启是否会有影响?

因为只会做项目,没有设计经验,不太会计算,考虑问题欠缺。请教各位指点一二,不甚感激!

网友A:
线路压降没有问题,但是布线问题需要另拉钢索,线缆悬垂安装在钢索支撑吊具上,类似于通信电缆安装方式

网友B:
80+35+35=150米,3根电杆*4套*400瓦=4.8KW。如果使用三相四线制220V供电,每相平均分担电流约为1.6KW*4=6.4A。
使用2.5*4芯的电力电缆线完全足够,如果考虑以后增加用电设备,可以使用4*4的电力电缆线。

网友C:
想来,可采用钢索配线;电杆是否需要拉线,看其位置和受力情况。

网友D:
布线要拉钢索,线缆悬垂安装在钢索上。

网友E:
要是电览最好用钢丝绳。

网友F:
最好是用钢丝架设。

网友G:
回复 网友B:
考虑以后还是6平方的吧!

网友H:
学习了,加上钢丝更好一点。电缆不受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加上钢丝更好一点。电缆不受力。
有一种电梯专用电缆线,内塑封有钢丝的。

楼主(2016-09-09):
感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I:
各位老师说的很清楚了,楼主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80+35+35=150米,3根电杆*4套*400瓦=4.8KW。如果使用三相四线制220V供电,每相平均分担电流约为1.6KW*4=6.4A。
使用2.5*4芯的电力电缆线完全足够,如果考虑以后增加用电设备,可以使用4*4的电力电缆线。
1.6Kw220V电流是7.27A,但这种灯的功率因数只有0.5左右,所以还要记人一半的无功电流,实际每相电流达14A左右。即使每只灯装电容进行无功补偿,每相电流也在8A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B:
80+35+35=150米,3根电杆*4套*400瓦=4.8KW。如果使用三相四线制220V供电,每相平均分担电流约为1.6KW*4=6.4A。
使用2.5*4芯的电力电缆线完全足够,如果考虑以后增加用电设备,可以使用4*4的电力电缆线。
1.6Kw220V电流是7.27A,但这种灯的功率因数只有0.5左右,所以还要记人一半的无功电流,实际每相电流达14A左右。即使每只灯装电容进行无功补偿,每相电流也在8A左右。
电流不是关键,机械强度才是大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