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电机

楼主(2016-08-10):
想知道松下A5驱动器的定位结束输出引脚怎么用,我是位置模式,需要设置其他参数吗,看了几遍手册,有些不懂,求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就一根线,接上就好了

网友B:
这个就是伺服驱动器定位完成会发出短暂脉冲信号

网友C:
位置模式不需要这个把,从未接过,机构没有问题一般脉冲发完就到了,伺服那里面也只是告诉你刚才的收到的脉冲走完没。只接使能,报警 脉冲+ — 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