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弗斯变频器

楼主(2016-08-11):
看了一晚上说明书,真是难理解
从国产变频器转过来,发现说明书好难看懂呀,怎么写的这么复杂呀

网友A:
慢慢来,一般的应用只用几个参数而己。

网友B:
啥型号的!我是对丹佛斯熟悉,国产的不会

网友C:
是的,外国的要严禁些,思维习惯不一样。

网友D:
特别是欧州的  动不动几千个参数

网友E:
这不是复杂,只是你对这方面的术语未了解…

网友F:
呵呵;只是不习惯而已;用久了DANFOSS的还是很好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型号的!我是对丹佛斯熟悉,国产的不会
FC 51系列的

网友G:
调的多了就会了。

网友H:
其实,抓住几个要点,先从简再到繁。比如,先看安装接线部分,把接口定义搞清楚,第二,看启动和快速调试部分,先把变频器转起来,第三步,看功能控制方式的介绍,解决你要解决的控制需求。

由此,一步一步的就能掌握它的操作使用要点了。欧洲的变频器,比较开放参数设置,所以,先用起来,在一点一点的看它的结构和控制思路。这是一个过程。而且欧洲的变频器有功能图,把变频器的软件用功能图的形式表示出来,展示一个控制系统的理念,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抓住几个要点,先从简再到繁。比如,先看安装接线部分,把接口定义搞清楚,第二,看启动和快速调试部分,先把变频器转起来,第三步,看功能控制方式的介绍,解决你要解决的控制需求。

由此,一步一步的就能掌握它的操作使用要点了。欧洲的变频器,比较开放参数设置,所以,先用起来,在一点一点的看它的结构和控制思路。这是一个过程。而且欧洲的变频器有功能图,把变频器的软件用功能图的形式表示出来,展示一个控制系统的理念,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
谢谢鼓励
我也是觉得他写的东西多,应该比较有可摸索性,门槛高,但一旦熟悉可能会非常方便并实现较为多的功能,所以才狠心买一个回来。

网友I:
回复 楼主:
还是有规律的100都是和电机有关的,200好像是加减速时间之类的,时间久了有些记不清了

网友J:
fc51,18,20连起来就可以启动了,设置一下速度就行了,danfoss最低端的产品,不过质量还是没得话说!

网友H:
回复 楼主:
好些东西,上手比较难,但随着使用,越来越熟悉,就掌握它了。说明书也是一样,越看越薄,已开始像天书,但后来就觉得没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