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1):
有一台设备上装5.5KW电机(带动一个振动块)在一分钟内要频繁启停10左右,运行时间不大于2S,加装热继,但还是会烧电机。在网上查说装个过流继电器。不知道好用不好用!大家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选择什么进行保护呢?

网友A:
楼主多大功率的电机

网友B:
多大的电机呀,频繁的启动装什么保护都不好使的,毕竟启动电流在那里,加个变频器看看。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估计加变频器电机都启动不起来,一分钟10次,平均一次6秒,加减速时间都不够,还不如用电磁离合器。

网友C:
这样的电机,如果是交流异步电机的话还是改成电磁离合器比较好。

网友D:
我原来做过一台设备,200W电机,一分钟启停20次,当时是接触器容易坏,后来改变频器,在加减速时间上设置了下,目前运行良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电机,如果是交流异步电机的话还是改成电磁离合器比较好。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F:
我用变频器,基本上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我做了一种小车床,车一个罩子,2.2kw电机,一分钟启动10次还多,基本上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G:
频繁起停,热继电器肯定不适应;电机应当不是很大吧,烧电机的原因是什么,是负载卡滞、温度累积还是其他。
看回复,使用变频器是一个办法。

网友H:
又学了一招,变频器能用

网友I:
我们这里就是接触器,每分钟动作8次吧!一直很好

网友J:
用变频应该可以

网友K:
电动机铭牌上一般都有它的工作制(连续运行、间歇运行、短时运行)。s1 肯定受不了。加个变频还行。

网友L:
负载如果转动惯量很小可以用变频器;大了不好用;

网友M:
回复 网友C:
离合器好的

网友N:
信息不完整,估计功率不大
用伺服在频繁也没问题---去北新建材板材厂,生产线看看

网友O:
引用 网友L:
负载如果转动惯量很小可以用变频器;大了不好用;
正解,要不加减速时间短了会报警的,用都用不了!

网友P:
一分钟10次,6秒钟才一次,用变频器足够了。我还以为一分钟10次的正反转呢。

网友Q:
我们这有一分钟启停上20的,不过惯量小,用的变频器。加减速时间都是随时算出来通讯进去的

网友R:
用电磁离合器和变频器应该可以。

网友S:
最好用变频器,你多大的电机呀?什么设备上用的?

网友T:
这么频繁启停什么装了都没有作用。

网友U:
用变频器只是限制了起动电流,似乎有点大材小用。最好的保护方法是埋入式热保护,把温控开关埋入电机线圈中,温控开关动作温度根据电机绝缘等级而定。热继电器也行,关键是整定电流值,如果是S1即连续工作制电机,整定值要小于电机额定电流,楼主这种情况最多整定在70%额定电流。

网友V:
这确实比较头疼,将接触器型号放大加强制散热要好一些

楼主:
已经放大两档了,但是过上三四个月就会出现烧电机的情况!

网友W:
鼠笼电机不适应这么大的频率的频繁启动,改换电机吧

网友P:
请检查马达绕组烧毁的原因,否则,如果是过载导致的烧毁,或者频繁启停导致的发热后散热不良导致的高温烧毁,就算再怎么改进电气驱动控制系统,也无济于事。

过载和过热高温导致的烧毁,请加装强制风冷设备,或者将马达功率放大一级使用。

网友X:
加个电机保护器   就怕频繁启停会跳

网友Y:
每6s一次通过4~7倍额定电流,这么长期使用那有不烧的呢?

而且还是5.5kW的电机,温度的积累,首先影响电机的绝缘,接着就是匝间短路,接下来就是相间击穿短路。

网友Z:
你这是振动电机吧,没散热风扇,还一分钟启动10次。振动块是一边一块,还是就只一块?

网友AA:
从简单角度来说,3楼的电磁离合器好没有省钱还可靠。就是突加突减电磁离合器的励磁。很简单。技术也成熟。东西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Z:
不是振动电机,普通电机,通过皮带带通振动块!

网友Z:
回复 楼主:
每启动一次运行多长时间?振动块调整的振动力过大?

网友AB:
直接换震动电机

网友AC:
感觉使用气动的振动器也可以。

网友AD:
用电磁离合器却实是最好的办法,用变频器你未必能启动的起来

网友AE:
电磁离合器

楼主:
回复 网友Z:
运行时间不大于2s

网友Z:
回复 楼主:
热继电器、过流继电器等都是保护电机在运行过程中不过载的,我觉得不适合用于你这种频繁启动且运行时间短的振动电机。你可以用钳形电流表测量电机运行时的电流,根据电机运行电流来调整振动块的角度。

网友AF:
温度保护   用温度传感器测电机温度

网友Y:
不是专门设计订制的电机,加什么保护都是假的,这种每分钟启动十次的频繁起动电机,启动大电流和温升是最大的危害。

你加了过载和超温保护,即使不损坏电机,动不动就起保护也有得你烦。

网友AG:
我们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什么保护都没用的,有条件的话强制冷却可能会有一些效果。

网友AH:
应该还是在工艺方面改进 保护只能是被动的!

网友AI:
感觉用变频器能好些

网友AJ:
楼主不考虑下 用液压马达?

网友AK:
用变频器有点浪费了,用绕线转子电机就可以频繁启动了。

网友AL:
任何普通电动机,无论是单相还是三相,都不适宜频繁启停----启动电流发热很严重,频繁启停导致热积累,都会引起电动机烧毁。除非是允许频繁启停的特制电动机。因此,需要改变这种情况--加装离合或变频器。变频器唯一的好处是不会电流超过额定值,但对于大功率的电动机,其启动时间相对较长,不一定能满足你2S工况的需求。使用离合器,虽然避免了频繁起停,但离合器闭合时,也会有冲击电流出现,因此,也要注意其发热情况,如果发热严重,就说明电动机的扭矩满足不了工况的要求,加大。

网友AM:
转动惯量大的使用变频器频繁起动肯定要报故障的,另外频繁起动设备使用热继保护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