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1):
PLC要和一个CAN通讯协议的设备进行通讯控制,请教有知道怎么通信的么?台达PLC好像没有CAN通讯协议,物理接线又要怎么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要和一个CAN通讯协议的设备进行通讯控制,请教有知道怎么通信的么?台达PLC好像没有CAN通讯协议,物理接线又要怎么连接
如需使用CAN现场总线通讯系统,请购买台达DVP28SV系列PLC。

网友B:
另外台达还有一款左侧高速扩展模块CANopen主站 DVPCOPM-SL 可供选择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指导,我又在客户那边确认了一下,那个设备不是CAN通信,是DeviceNet通信,现在手里边有个ES的PLC,是否可以购买一个IFD9502  DeviceNet对Modbus转换器,通过转换器485接口连接PLC,那头连接需通信设备的DeviceNet,这样来进行控制?

网友C:
DeviceNet,换OMRON的PLC吧;

网友C:
台达EH系列可以扩展对应的DeviceNet模块;
ES好像没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用ES的通过DeviceNet对Modbus转换器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