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求教

楼主(2016-08-11):
图中第三个回路中的KM是干什么用的?怎么控制?

网友A:
线圈在哪里呢

网友B:
这个要联系其它一起看,找到KM的线圈,你这个只是触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要是知道线圈在哪就不会来问大家了,只能根据经验来看,这个到底是干什么用?

网友A:
应急的时候km就吸合了?

网友C:
这图纸看的糊里糊涂的

网友D:
感觉像切换用的,应急或者双电源。

网友E:
如果真的看不懂,去寻找实物电箱来查看更加快。

网友F:
单是从图上不好判断KM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G:
猜测是强切。
原理:发生意外需要断开电源,一般由消防监控给信号启动继电器使电源接地,然后空开跳闸。

网友H:
若无其他信息,则只能先从“应急照明”上 去猜测,然后再核对是否,再看一步;比如,会不会是开关故障时,KM试合一次(但未见保护开关)。

网友I:
别的紧急系统自动启动应急照明。

网友J:
没找到KM线圈!

网友K:
这样看不好说!
回路互锁吗?

网友L:
半张图纸怎么霜

网友M:
自锁?自保?

网友M:
对应最下面有应急电源字样,估计平时KM是一直通电吸合的,断电后KM失电,这个常闭就接通

网友N:
这就是个消防的启动接触器吗 没什么想的。。。。

网友O:
应急照明。信号从别处引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应急照明。信号从别处引来的吧。
听别人说是就急照明,接触器用24V的,接触器由消防控制柜控制

网友P:
回复 网友G:
这不是强切,这是消防强启,一般消防强切是前端开关加装分励线圈断其电源,这旁路接触器是用来消防强启。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不是强切,这是消防强启,一般消防强切是前端开关加装分励线圈断其电源,这旁路接触器是用来消防强启。
我问了几位工地上的师傅也是这么个意思

网友P:
回复 楼主:
不说其它的,就说强切,哪有直接将电源对地使其跳闸来作为断电源方法,哪也太危险了,也不科学,就好比停车不用刹车,直接撞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