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1):
各位高人:
   小弟初学西门子PLC,遇到这么个问题,西门子226CN与步科CD430伺服驱动器的控制伺服电机正转180度,反转180度,如此伺服电机反复运行。
   电机带皮带轮上带2个气缸:1.电机正转转180度到最高点,气缸1伸出,此时气缸2在最低点,气缸2伸出;
                            2.电机反转转180度到最高点,气缸2伸出,此时气缸2在最低点,气缸1伸出;
大伙帮忙参考下,226CN怎么编写伺服驱动程序,万分谢谢!

网友A:
。。。。。最近也在搞控制步进电机。

                    在研究MAP库呢。

                    楼主你这个控制也可以用
                    MAP库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做,请教下,谢谢

网友B:
看map库文件就明白了

网友C:
既然有气缸,两个电磁阀就搞定了。还要伺服干嘛。

楼主:
回复 网友C:
高手,我需要的是伺服电机带动两个小气缸转动,正转到顶和反转到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