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1):
使用ABB的变频器,参数都设好了,但启动时发现显示屏的右上角的频率显示不为零。后来又检查了一遍参数,没有问题,不知道哪里出错了。有哪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频率给定是什么?是不是显示的给定频率?面板和端子给定是不是一样?

网友B:
参数未设定好,正如一楼所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给定频率是50Hz,显示屏右上角在未启动时显示21Hz,其他的都正常。

网友A:
面板和端子给定都一样吗?恢复出厂值试一下。

网友C:
(1)是ABB ACS510、550系列的还是ACS800系列的
(2)就地启动并加减频率还是远程启动并远程控制频率
(3)实际接线跟参数设置是否对应
查阅ABB手册对照

网友C:
如果是510系列,控制面板是助手型的控制面板,那么右上角显示的应该是当前的给定值,楼主最好拍个照片上来,变频器型号,控制面板照片,控制端子接线照片,和你具体设置的参数,这样大家才好帮助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