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1):
各位大侠
我是工控一小白。
现在想实现这样一个功能,用西门子smart200作为主站。用modbus和一台设备通讯,想吧40001的数据和vb100关联起来。写了这样一个程序。还未实验,但是感觉有问题。如果在调用读指令的时候正好我需要下置新的数据。先进行了读操作再进行写操作不就把我想要下置的数据覆盖了吗?求各位大神给支支招。

楼主:
这个是程序

网友A:
MODBUS驱动端必须使用上升沿

网友B:
循环读的。百度类似的程序参考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您能抽出时间来回答我的疑虑
这是更改过的程序,您帮忙看一下。其实我最想要知道的是如何实现这样的功能。
用西门子smart200作为主站。用modbus和一台设备通讯,想吧40001的数据和vb100关联起来。写了这样一个程序。还未实验,但是感觉有问题。如果在调用读指令的时候正好我需要下置新的数据。先进行了读操作再进行写操作不就把我想要下置的数据覆盖了吗?

网友A:
你的两个指令RW参数值都为1,也就是说都是写入,连续写两次,有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