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1):
一台安川变瓶器启动有频率变化,电流显示-百多安,但电机不转,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电机是否堵转,应该会报故障吧

网友B:
不带电机,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或带个小电机是否正常?

楼主:
带电机不带负载正常

楼主:
但是电机和机械部分检查正常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就是变频器的带载能力差呀。。。高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