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1):
中央空调循环水泵24小时常开,现在需要晚上停机一段时间,如果断开开关按钮,直接吧时控器接到主接触器上,设定时间,到时开到时关可以吗?谢谢了

网友A:
从原理上说可以,按钮还可以保留。

网友B:
可以的,手动启停按键和主接触器线路不动,直接将接触器线圈的另一头通过时控开关的常闭触点,设定比如晚上23:00后断开,早上6:00接通。但是这样会影响到接触器的自锁电路能否正常工作。

建议将供电完全由时控开关控制,按钮电路可以保留,但是主要由时控开关根据时间来控制是否工作。

网友C:
直接买个定时开关设好时间接可以了

网友D:
用时控开关控制接触器,时间设定好就行了。

网友E:
1,先考虑下你停泵再启动不会管道有空气再考虑下一步
2,节能可以用变频器,主机运行循环水泵加载至需要的频率,主机停机时切换低频保持低流量循环
3,你的时间控制你要保证主机运行时提前循环水泵启动,主机停止时要延时几分钟断开也行

网友F:
听楼主的意是,好像是冷冻循环水泵,这个改变频好一点,有一家公司在专做节能中央空调改造的,而且不先收费,就收节约出来的电费。不知要收几年。这个可以谈谈。

网友G:
这个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其实就是主家不想多花钱,说了越简单越好,看来只能装时控器了,所有的按钮都不用了,直给继电器。什么指示灯,热继电器,都见鬼去吧,哈哈哈

楼主:
你说的定时开关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把原先接触器线圈的线挑开,然后接时控器的线,这样就是再按启动按钮也不会给接触器供电。对否

网友H:
现在的控制器上面不都有定时控制吗、还要高什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把原先接触器线圈的线挑开,然后接时控器的线,这样就是再按启动按钮也不会给接触器供电。对否
对的,把原控制线路的手动控制功能关闭。

网友I:
用时控开关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J:
一个LOGO!就解决了。连逻辑控制、定时器一并搞定。

网友K:
原有启动按钮保留,利用微电脑定时器和继电器,做成时控和手动控制

网友L:
完全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是很久以前的柜子,现在想用最少的钱改一下,好几个泵,按道理要循环启动的,要那样plc就解决了,对不?

网友M:
装个定时器就可以了

网友N:
好歹也是中央空调,一个LOGO也不值得买?二手的也成啊!

楼主:
老板要求利润最大化。呵呵

网友O:
应该可以,现在农村供水都这样做的。

网友P:
用定时器可以实现

网友Q:
要经济实用就用电子循环定时器微电脑时控开关,可以设定好就OK

网友R:
现在这种时控开关多的是,找个功能够用的就行。

网友S:
装时控开关好了

网友T:
用时控开关直接控制接触器线圈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