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6-08-12):
变频器拖动鼓风机,设定35HZ,但升到16HZ,就不升了,这是怎么回事,也不报警,设置没问题

网友A:
频率最大值设置问题?还是信号问题?

网友B:
不带电机咋样?多大电机?16HZ电流多少?

网友C:
先看下你的P1是不是给设成16了

网友D:
不带电机再看一下是不是也只能到16HZ;

网友E:
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试试频率会不会上升!

网友F:
同意楼上,恢复出厂值后再重新设定参数试试

网友G:
是不是外部控制啊,16HZ风量已够用

网友H:
频率最大值设置问题

网友I:
看看电流大吗?在看看频率给定有没有问题。

网友J:
有没有卡住,或者是有压力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只带电机到20HZ,就报过流

楼主:
回复 网友J: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