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2):
用一台施耐德ATS4软启动怎么实现一拖二(一用一备)

网友A:
加切换开关就可以了啊

楼主:
这是要求,具体的二次控制接线该怎么接

网友B:
加装切换接触器线路,并连接控制线路。

网友C:
回复 楼主:
很简单的,只是你切换的条件没描述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求1#泵出现故障时能自动切换到2#泵,具体要接软起动器上的哪些点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这应该是1#泵启动完毕后将软起切除,不能用软起保持运行,如果用软起保持运行,电机出现过流或短路,软起报故障,要启动2#泵就得将软起复位了,不能实现自动切换到2#泵

网友C:
回复 楼主:
软起是三线控制还是两线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我不知道软启动器上要接哪些点,还有就是要不要设置什么参数

网友C:
回复 楼主:
现场控制也不用接什么点吧,应该就接启动和停止两个控制点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这是要求参照的图纸,但是图中的软启动器型号不一样,而且具体的参数也不清楚

网友C:
这图纸上的有一部分电气元件标识和我们厂的图纸的不同,看懂它还要一阵子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C:
图纸不全啊,图中的KA6、KA8的线圈在哪张图纸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先在选用的是ATS48 D75Q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是想把软起换成施耐德ATS48,然后整个控制系统不换,是吧?没有ATS48的说明书?到网上下载一本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这里应该把停车方式定为自由停车

网友C:
这图显示软起是两线控制,端子X1:9和X1:10是1#泵启动信号,端子X1:15和X1:16是2#泵启动信号,端子X1:5和X1:6是1#泵旁路信号,端子X1:11和X1:12是2#泵旁路信号。说明这套控制系统是按他的软起设计的,软起有两对旁路信号输出,而ATS48有3对开关量输出信号,但只有软起内部继电器r2(端子R2A和R2C)一个输出信号可以定义为旁路信号。所以,要达到你的要求,控制电路要有所改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您的热心解答,可我还是不知道要怎么改线路,能说一下要怎么样改才能实现这功能吗?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图纸我做了修改,看能不能帮到你。
要说清楚的是:这可能是不成熟的修改,你自己要仔细审阅,考虑清楚是不是要按这来。还有,就是软起要定义一个逻辑输入端(LI3或LI4)为故障复位,然后要加一复位回路。

网友D:
你是要实现自动切换还是手动切换?自动就是两台泵检测旁路运行接触器触点为信号给软启做启动信号,两只接触器做电气互锁,软启动完成后用时间继电器自动切除,手动可以加手动转换开关来实现

楼主:
你好,你这所说的复位是指软起故障的时候吗?还是电机故障的时候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主泵运行中故障了,软起会报故障信息,你不复位备用泵是不能启动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前面我说了,你这套控制电路是按原来的软起设计的,现在你把软起换成施耐德的,要是在我们厂我直接把控制电路完全改了。就是主泵启动完毕后,完全把软起切除为备用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C:
o 那你有这样的图纸吗?给一份参考一下,还有能留个联系方式吗,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哪有现成的图纸,我们厂技改的控制回路都现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你说的复位是指软起完成启动之后要接Storp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懂Storp是么意思。我说的复位,是上面的控制原理中,主泵启动完毕后软起还在在线运行中,假如主泵出现过载,软起会有报警,然后主泵因为过载停机,备用泵就得启动,这时软起的报警没有复位,备用泵是启动不了的,所以,需要在软起报警后,要把软起的报警复位消除掉,才能真正实现备用泵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线路中是有热继电器的,过载由热继电器保护,那个storp写错了,应该是stop,是不是启动完成后接通stop这个点软起就会处于一个停止状态,就不会有故障报警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施耐德ATS48的stop端子相当于一个常规停止按钮(常闭),RUN端子相当于一个启动按钮(常开),启动的时候STOP端子为“1”(连接DC24V),然后RUN端子输入脉冲信号启动(当然RUN也可常“1”),要停机把STOP端子变为“0”(和DC24V断开)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想问的是不是接通STOP(停止)之后就算电机热故障软起动器也不会发出故障报警了,就不需要复位了??

网友C:
是的,这和我之前说的主泵启动完后,把软启切除至备用状态一个思路。要想实现这个思路,就要想法把主泵的起动接触器释放和旁路接触器自保。

楼主:
修改错误

网友C:
是旁路不能保持?还是根本就不能启动电机?

网友C:
这套控制电路整体没看出问题,只是软起旁路信号输出端子说明书是R2A和R2C,你的图纸上却是R1A和R1C.还有就是按钮操作时没有备用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您的热心回复,已经调试好了,是我线接错了, (手动时不需要备用,手动只是安装调试时用),虽然现在能用了,但是总感觉这线路有点繁琐,应该还可以简化

网友C:
回复 楼主:
哪来的图纸?你自己设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根据你的指点弄出来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