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71此电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6-08-12):
这个是施耐德ATV71 7.5KW变频器一个检测部分图纸。
有点看不懂是什么意思。此变频器拆掉模块上直流电报故障SCF4故障。想要做屏蔽但是无论如何也屏蔽不了。
各位大师望请赐教!

网友A:
就是N 啦,如果是上桥就是分开的,下桥就是N

网友B(2020-06-12):
楼主可以吧图完整发一下吗,我也遇到一样的情况了,感谢

网友C:
ATV71报SCF4是IGBT短路故障,橙色处是施密特电压比较器输出端,其输出电压要么是其电源电压VDD要么是VSS,可以尝试在电路上断开该输出,再在470Ω电阻右端强制接VDD或VSS,如有必要可试试3相比较器输出端都同时接VDD或VSS,目的是欺骗主控板让其不发出IGBT短路信号。
红色处估计是驱动板电源的一个公共端(不清楚是0v还是负电源)

网友C:
光耦原边(CMD2-CT1)正向输入导通时,电源P25J通过光耦VCC-VO2-R222向IGBT充电,达到某+数值IGBT导通。
光耦原边(CMD2-CT1)反向输入截止时,电源0VJ通过光耦VEE-VO1-R222/R221向IGBT放电,达到某-数值IGBT断开。

网友D:
不装模块就报scf4,电路要通过模块构成回来。

网友E(2021-04-25):
你那个施耐德报IGBT短路的屏蔽了没?

网友F(2025-06-09):
楼主你好ATV71图纸能不能分享一下,模块保护屏蔽需要测试模块驱动线谢谢P-和输出的两根线短接,不接模块可以直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