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2):
RT:
 首先我确定是可以用的,不用纠结这个问题;

 哪位号兄弟有控制程序实例吗?

 可以发送到这里zhanggodd@qq.com

  不胜感激!!

网友A:
西门子的PLC控制三菱的伺服驱动系统,没有工艺,谈何程序?

网友B:
西门子做运动控制还是弱点
不过控制个伺服运动。应该不难
200  smart200的都做过一些
1200的更应该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的PLC控制三菱的伺服驱动系统,没有工艺,谈何程序?
赞同  工艺啥都没有 写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