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2):
电机30kw 电压1140v 真空接触器直接启动,电机使用寿命不长,电机烧坏为相间短路,真空管长时间运行时停机测管子温度在35度以上,未出现真空管烧坏缺相现象,求助电机烧坏原因,怎样避免电机烧坏

网友A:
30KW的马达用1140V三相电源供电?是300KW或者3000KW的马达对吧,少打了几个零。
相间短路为相间绝缘制作不良,请更换马达绕组修理店,不同的修理店,维修手艺千差万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0KW的马达用1140V三相电源供电?是300KW或者3000KW的马达对吧,少打了几个零。
相间短路为相间绝缘制作不良,请更换马达绕组修理店,不同的修理店,维修手艺千差万别。
检查电机的绝缘阻值,是不是停车时间太长了,受潮了绝缘老化了。煤矿很多电机都是1140V 不分功率大小

网友C:
加电流保护

网友D:
1140V  30KW  很正常的。

可能是用在矿山的。

加电机保护器,短路 过流  欠压 过压
漏电 堵转等。

我们给煤矿上做的控制箱都带着电机保护器,用的也是价格低廉的YD2310

网友E:
是直接带载启动还是空载启动?
可以考虑改善启动方式!

网友F:
检测到电机的线吧

网友G:
没有过载保护??
这个保护是最基础的啊

网友H:
电机环境不好,电机受潮,绝缘降低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