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2):
小弟接到,一个项目电机一直自动往返运行,
不加编码器的话,用时间继电器,做简单的定位可以吗?
说下最终的效果的,做sq 位置0+,右sq位置2500,我想在 例如450和1850的位置做自动往返,不到极限位,这样可以做出来不,大大们。
现在的行走速度大概 1s20cm左右

网友A:
电机加编码器是你最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加编码器是你最好的选择
客户要求低精度就行,现在是 电机加减速机,然后减速机带动齿轮,在齿条上转的

网友B:
用时间继电器设定时间,控制马达行走到规定的距离?误差绝对在0.5米以上,客户能够接受吗?并且现场调试时候的时间值的确定,会让你疯掉的。
既然是定位往返,干嘛不装设限位的行程开关,触碰即可立即刹车往返,精度在10CM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时间继电器设定时间,控制马达行走到规定的距离?误差绝对在0.5米以上,客户能够接受吗?并且现场调试时候的时间值的确定,会让你疯掉的。
既然是定位往返,干嘛不装设限位的行程开关,触碰即可立即刹车往返,精度在10CM以内。
现在有减速机的,变频器hz运行,1s才10cm左右

网友C:
你这个时间不好掌握吧,调试的时候,要试多久?

网友D:
文本或者触摸屏设定时间,多实验

网友E:
最好是用编码器,要求成本的话可以考虑限位开关

网友F:
可移动的限位开关最好,如果用单纯的时间控制累积误差会让你疯掉的,除非每次都有原点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移动的限位开关最好,如果用单纯的时间控制累积误差会让你疯掉的,除非每次都有原点信号。
主要装限位的那个地方太高了,有2米多

网友G:
用编码器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移动的限位开关最好,如果用单纯的时间控制累积误差会让你疯掉的,除非每次都有原点信号。
主要装限位的那个地方太高了,有2米多
那可以加入原点信号吗?

网友H:
“现在是 电机加减速机,然后减速机带动齿轮,在齿条上转的”----用一个接近开关好了
再说“主要装限位的那个地方太高了,有2米多”----丢人
“可移动的限位开关最好”----2米高移动是困难些,用经常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移动的限位开关最好,如果用单纯的时间控制累积误差会让你疯掉的,除非每次都有原点信号。
主要装限位的那个地方太高了,有2米多
那可以加入原点信号吗?
请讲您的思路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移动的限位开关最好,如果用单纯的时间控制累积误差会让你疯掉的,除非每次都有原点信号。
主要装限位的那个地方太高了,有2米多
那可以加入原点信号吗?
请讲您的思路
就是你每次定位以后都回一个原点。

网友I:
如果是匀速运行用时间控制还是可以的!
当然是精度要求不高的前题下!

网友J:
用感应开关.精度应该是比时间控制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是 电机加减速机,然后减速机带动齿轮,在齿条上转的”----用一个接近开关好了
再说“主要装限位的那个地方太高了,有2米多”----丢人
“可移动的限位开关最好”----2米高移动是困难些,用经常移吗?
就是太高,2米多的位置,这俩左限右限经常改,主要就是自动限位不方便,所以才有这个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匀速运行用时间控制还是可以的!
当然是精度要求不高的前题下!
就是匀速运动,要是速度不定,不加编码器怕是不行

网友H:
0-2500是齿条长度
电机往返运动都有齿条
哈哈 似乎是废话,就是要确定一下。
用PLC
往返距离回变化。
用编码器吧,哈哈 此“编码器”非编码器,接近开关就可以。
不清楚,明天再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是 电机加减速机,然后减速机带动齿轮,在齿条上转的”----用一个接近开关好了
再说“主要装限位的那个地方太高了,有2米多”----丢人
“可移动的限位开关最好”----2米高移动是困难些,用经常移吗?
就是太高,2米多的位置,这俩左限右限经常改,主要就是自动限位不方便,所以才有这个想法
那就装吧,反正一个时间继电器也花不了多少钱,几十块钱的配件。并且改动线路也不大,实践吧。

网友K:
建议加装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0-2500是齿条长度
电机往返运动都有齿条
哈哈 似乎是废话,就是要确定一下。
用PLC
往返距离回变化。
用编码器吧,哈哈 此“编码器”非编码器,接近开关就可以。
不清楚,明天再问。
减速机装双输出轴,一头原输出齿轮,另外以后装个自行车链轮,然后接近开关检测链轮齿数,当低精度编码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是 电机加减速机,然后减速机带动齿轮,在齿条上转的”----用一个接近开关好了
再说“主要装限位的那个地方太高了,有2米多”----丢人
“可移动的限位开关最好”----2米高移动是困难些,用经常移吗?
就是太高,2米多的位置,这俩左限右限经常改,主要就是自动限位不方便,所以才有这个想法
那就装吧,反正一个时间继电器也花不了多少钱,几十块钱的配件。并且改动线路也不大,实践吧。
用plc的。还有其他功能,所以直接用plc得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0-2500是齿条长度
电机往返运动都有齿条
哈哈 似乎是废话,就是要确定一下。
用PLC
往返距离回变化。
用编码器吧,哈哈 此“编码器”非编码器,接近开关就可以。
不清楚,明天再问。
减速机装双输出轴,一头原输出齿轮,另外以后装个自行车链轮,然后接近开关检测链轮齿数,当低精度编码器用?
这个也行

网友H:
回复 楼主:
就是这意思,比时间控制好吧,网友顾虑的似乎也不存在了。
精度你在计算一下能不能满足。
接近开关的选择依齿轮或齿条选择
程序有触摸屏可以做成直接数字设定往复边界
没有触摸屏可以做成“示教”方式设定往复边界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0-2500是齿条长度
电机往返运动都有齿条
哈哈 似乎是废话,就是要确定一下。
用PLC
往返距离回变化。
用编码器吧,哈哈 此“编码器”非编码器,接近开关就可以。
不清楚,明天再问。
减速机装双输出轴,一头原输出齿轮,另外以后装个自行车链轮,然后接近开关检测链轮齿数,当低精度编码器用?
思路不错 便宜的方案

网友N:
最低要求精度多少呢?必须的把这个搞清楚

网友O:
估计时间是不好控制的。

网友P:
编码器,两个超行程限位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