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2):
上位机使用WINCC组态软件,怎样通过串口实现与KRC2控制柜的通信,请做过这个的高手指点一下,成功通信后可付费

网友A:
需要获得KUKA机器人控制柜的外部通讯端口方式,比如RS232通讯端口,或者以太网通讯端口。
因为WINCC是西门子公司为了连接自己品牌的硬件所研发的组态软件,非西门子公司制造的硬件可能无法直接与之通讯和交换数据,可否考虑增加一台西门子公司的PLC控制器,然后PLC控制器的IO端口与机器人关联。这样就使得WINCC间接的控制了KUKA的机器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要获得KUKA机器人控制柜的外部通讯端口方式,比如RS232通讯端口,或者以太网通讯端口。
因为WINCC是西门子公司为了连接自己品牌的硬件所研发的组态软件,非西门子公司制造的硬件可能无法直接与之通讯和交换数据,可否考虑增加一台西门子公司的PLC控制器,然后PLC控制器的IO端口与机器人关联。这样就使得WINCC间接的控制了KUKA的机器人。

PLC的方案得加卡 还不如 直接 CP5614卡 连winc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