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怎么联永宏PLC

楼主(2016-08-12):
联永宏PLC/B1z-24MT为什么出现上图

网友A:
usb驱动问题吧

网友B:
编程软件没有选对通讯端口,或者通讯端口被别的软件占用,请关闭该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A:
安装驱动,选择对应的com口

网友C:
回复 楼主:
检查通讯设置

网友D:
驱动装好没有?
装好了就选择COM端口吧!

楼主:
端口选对了,还是联不上PLC

网友E:
那就是编程线对不对的问题了

楼主:
连电脑那USB232用三菱的可以,但用在永宏与它的通讯线对接,联不了永宏PLC

网友E:
搞这么复杂了
FBS的都一样的
很容易连接

楼主:
急呀,怎连不上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点《自动检知》软件自动搜索电脑端口

楼主:
都点过,还是上面那些图

网友E:
那可能是系统或者转接器不好了

网友G:
设备管理里面COM口是多少?

网友H:
有没检查过连接线对不对?

楼主:
就是用USB转232线对接PLC通讯线与PLC连接,不知道这样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