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2):
如题 台达变频器恒压供水用电接点压力表 设定端子启动,调试没问题,过几天(2天-5天不等)当压力达到下限时屏幕没故障代码 不启动。可能是什么原因? 感谢大神们的赐教

楼主:
5.5kw带4kw的水泵

网友A:
检查下参数有变动吗
电接点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B:
电接点压力表,开关量的控制信号最好检修了,估计是电接点压力表性能不良,或者导线被鼠咬导致接触不良,需要现场检修测定。

网友C:
你直接短端子启动吗?

网友D:
首先短接变频器控制线看变频器控制是否正常,变频器正常就是线路异常

楼主:
问题找到了,电压偏低。大家可以试试,先接通m0与gnd后再上电。就会出现变频器不启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