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2):
新手刚接触永宏PLC,不知道怎样才能联上电脑,如何设置才能上下载编程。

网友A:
点《自动检知》软件自动搜索端口,自动联机

楼主:
还是联不上PLC

楼主:
我是用一条USB232线,USB连电脑一头与永宏B1z-24MT/PLC配的文本线另一头对接,会是针脚不对吗?

网友B:
你连plc编程电缆还没有吗,usb驱动安装好了,软件选择好com口就可以了

楼主:
我有条232USB线同永宏与触屏连接那通讯线对接

网友C(2017-08-21):
同问 ,我也是这样连接的 。但是没有连接上。。
请教有经验的大侠,给指导指导。手册上说是这样,可是连接后,端口选的都没问题,就是通讯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