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2):
维修变频器很多时候手里备件不足,今天发现个问题英威腾变频器的模块CHF100系列为什么300A的模块有用FF300R12KE3和BSM300GB120DLC两者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有的机器采用FF的有的机器采用BSM两者是否可以替换使用的,替换应注意些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引脚位置一致,FF300R12KE3 是德国英飞凌的。   BSM300GB120DLC也是德国英飞凌的,都是300A1200V。应该可以直接代换。但最好是全换,别换一个。换前要用示波器检测一下驱动板上的六路波形,如果没有异常就可以换上试机,为了安全,最好先在直流母线的正极到IGBT之间串上二个100W灯泡,使IGBT在安全范围之内。运行时如果灯泡特亮说明驱动电路有故障;如果半亮或不亮,变频器又工作正常,可以调整频率。就可以放心的去掉灯泡。恢复变频器的主回路!需要注意的是:一定串两灯泡,因为一个灯泡耐压不够;灯泡必须串在电解电容之后,串在电解电容的前面没有用,因为电解电容的放电足够损坏IGBT! 注意一定不能拔下六路信号的端子试机,否则炸机!如果是脱离IGBT试机,变频器会保护。也可以让IGBT先不上直流母线供电,将IGBT直流输入端输入一个低压直流电,比如12至30V直流电。试验正常再去掉低压直流电,正试通电。如果六路驱动信号异常,千万不要带着IGBT上电!要先修好驱动电路,再试整机!希望能帮到你,我也是自学的。

网友B:
谢谢一楼,很有帮助,学习了。

网友C:
代换主要看管脚排列和内部结构是否一样,查内部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一般修好测试波形正常后直接上24V,正常后再上380V,谢谢分享

网友D:
igbt芯片工艺技术不同,BSM属于2代,FF属于3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