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源旁边这个是什么呢

楼主(2016-08-12):
plc电源旁边有个这个,进24v出24v,这是干啥用的呢?滤波?还是什么?

网友A:
看下是不是交流24进入,直流24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交流24进入,直流24输出。
柜子里没有变压器什么的啊,而且量过了,进出线都是直流24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交流24进入,直流24输出。
柜子里没有变压器什么的啊,而且量过了,进出线都是直流24v。
市场上有一种DC\DC变换电路,但是一般都是变换电压数值的。可能你的是等压变换。

网友B:
难道真是滤波的啊

网友C:
没见过,问一下厂家

网友D:
输入输出都是DC24V的话,就是缓存电源了;

网友E:
感觉应该叫做隔离电源吧

网友F:
在文本一体机上用过5V的隔离器,两个输入两个输出。这个估计也是这个作用。

网友G:
24进24出
没接触过!
滤波吗?

网友H:
个人认为隔离的概率大

网友I:
DC-DC转换电源。

网友J:
我看也是隔离电源,防干扰用的。

网友K:
拆掉,看看会出现什么故障。

网友L:
隔离的吧,防干扰

网友M:
估计不是稳压就是隔离,至于缓存也有可能,拆开外壳就明白了

网友N:
这个真没见过这样用的

网友O:
隔离滤波的吧!

网友P:
不清晰,判断不了

网友Q:
感觉是隔离用的。

网友R:
应该是隔离电源

网友S:
楼猪,万用表测量输入输出便知是否隔离,估计像直流电源滤波器之类…

网友T:
会不会是一只小UPS

网友U:
UPS应该不会是!

楼主:
今天看了下,输入24V直流,输出24V供三菱触摸屏,作用应该就是隔离,滤波的作用,应该没有变换作用,因为输入端写+24V,输出也是+24V。

网友V:
隔离稳压吧!

网友A:
应该就是带缓存的DC-DC转接板了。
缓存,其实原理就是使用了大容量的电容,能够保证接入的负载在满载运行的时候,保证电压和电流的恒定,不至于大幅波动。

网友W: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带缓存的DC-DC转接板了。
缓存,其实原理就是使用了大容量的电容,能够保证接入的负载在满载运行的时候,保证电压和电流的恒定,不至于大幅波动。
很有道理!

网友X:
没见过,不过感觉27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Y:
隔离电源。

网友Z:
隔离作用吧

网友AA:
回复 网友E:
直流也能用隔离?

网友AB:
有不有型号、厂家等标识;
7楼说“缓存电源”,查了一下,带“缓存”的电源大致是加强电源的稳定性。

网友AC:
不见得是隔离电源,但很可能是拿了DC/DC转换电源做次级稳压电源使用的,防止输入端电压突变影响到PLC,排除掉高压烧PLC的危险。

网友AD:
滤波,,,看楼上的好多观点

网友AE:
如果给触摸屏供电,个人觉得是个稳压器了,我们以前给触摸屏供电是普通的24v电源,容易死机,后来从西门子电源上取电就好了

网友AF:
PLC电源输入突波吸收器[杂波滤去器]是由阻容元件组成,可滤去电网及其它干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