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2):
小弟原先用的是西门子S7.200的 CPU222的程序也是按照CPU. 222来编写的,主要用于通过PID算法控制变频来控制水泵的流量。现在因为控制的点比之前设计的要多,所以就更换了CPU.224XP,现在模拟量输入输出都正常。
接下去的是问题:我是用700ie触控屏的,设置了手动值输入和自动值跟踪,还有自动和手动的切换,PID的运算。
问题1.之前的CPU.222里 自动和手动能触控屏操作,现在只能是物理开关按钮。
问题2.物理开关开启自动后,运算失灵,PID也失灵了。

麻烦各位大哥大姐帮我想想看,这是怎么回事,帮我出出主意。
PS.会不会CPU.222 和CPU.224 内存寄存器之间有差别?我查了好多也没有具体的资料

网友A:
v区冲突了?

网友B:
楼主换个地址试试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V区检查过了,没有问题,想想224的V区跟222的V区起始点应该一样,而且224的要比222的要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换过了,还是不行!~~谢谢帮忙出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