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2):
客户一台台达F 160KW变频器低频10hz运行电抗器咕咚咕咚响并伴有振动,随着频率上升电抗器变成嗡嗡声的振动,测量三相输出电压平衡,电流抖动平衡,但是三相输入电流始终都有偏差,在30hz左右时A相47A左右,B相20A左右,C相30A左右,开始怀疑为可控硅未触发完全,但实测母线电压随着频率上升始终稳定为540v未见波动,现场实际观察机器运行五分钟左右并未见报警信息出现,担心变频器大的故障出现随停机带回检修。现场更换一台备用施耐德160kw机器运行,实测输入输出的电压电流均平衡稳定,排除电机故障。想请教下这种问题应该怎么下手维修,忘同行们不吝赐教,共同交流,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如果真的是触发好的话,电源侧电流肯定是没那么大差别的,如果你带回去检修就要仔细查了,因为维修时没有那么大的负载更不容易发现故障的,

网友B:
电抗器是输入电抗器还是直流电抗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抗器是直流电抗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抗器是直流电抗器
那就与电抗器无关了。
重点查驱动和IGBT吧。

网友C:
输入端的可控硅模块的触发电路也查一下,有可能某相触发不正常导致电流波动而影响电抗器。

网友D:
重点检查可控硅触发电流以及可控硅整流模块的性能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否告知具体应该怎么检查可控硅的触发电流,我也怀疑可能是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