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最新软件问题

楼主(2016-08-12):
我安装了三菱最新软件(GX Works2)但是不能打开之前老软件编辑的程序?请各位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工程下面好像有个打开其他程序  你找找

网友B:
如果是用GX Developer编写的程序可以用上面提到的方法打开。

网友C:
以前的程序版本不一样
所以要选择楼上方法

网友D:
操作方法没找到

网友E:
FX WIN这个软件写的程序,GX Works2无法打开

网友F:
FX WIN写的程序要用GX Developer打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E:
FX WIN这个软件写的程序,GX Works2无法打开
先用GX Developer转换,然后再用新的转。

楼主:
在 左上角 工程选项下面有个打开其他格式数据然后找到需要打开的程序就可以了。谢谢各位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FX WIN这个软件写的程序,GX Works2无法打开
先用GX Developer转换,然后再用新的转。
这个,因为FX WIN这个软件没了,不然下载PLC再读取 ,实在郁闷

网友G:
就用3楼的方法。

网友H:
三菱GX Works2现在较新的是哪个版本?求分享

网友I:
回复 网友H:
国内最新的是官网上的1.545T升级包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国内最新的是官网上的1.545T升级包
这个升级包太大,暂时不准备升级

网友F:
FX WIN写的程序要用GX Developer打开!
然后再用GX WORKS2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