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plc程序不解

楼主(2016-08-12):
如图里面213.01和214.06和216.14是不是plc内部继电器?怎么用?plc是欧姆龙CQM1h,

网友A:
是内部的,就像普通的中间继电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内部的,就像普通的中间继电器一样
那为什么用这几个呢?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网友B:
掉电保持的

网友C:
好像就像楼上的楼上说的。
相当于一个普通辅助继电器用来着。
掉电保持估计不行阿布

网友D:
欧姆龙PLC不了解 看是功能强大 输入输点具体定义还是看看手册上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