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2):
西门子博图软件的安装要求中提到处理器 I5,  但是我刚买了一台THINK PAD的笔记本,处理器是AMD -A8的,安装博图V13SP1可以吗???

网友A:
可以试试!内存8G,最好大于8GB!64位系统为好!

网友B:
没问题!
安装可以运行!

网友C:
安装基本都可以
速度快慢的问题

网友D:
N年前的老机照样玩转,只是速度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内存8G,最好大于8GB!64位系统为好!
内存是8G的 63位系统  就是处理器 AMD 和 Intel 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和安装软件有什么关系吗?

不会是博图只能安装在Intel 上 不能安装在AMD上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内存8G,最好大于8GB!64位系统为好!
内存是8G的 63位系统  就是处理器 AMD 和 Intel 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和安装软件有什么关系吗?

不会是博图只能安装在Intel 上 不能安装在AMD上吧
天哪,63位系统也出来了…………

相对于内存,硬盘如果是SSD将极大地提升应用体验,笔记本上的屏幕太小,使用博图的感觉非常不好。

AMD的处理器安装博图没有太大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内存8G,最好大于8GB!64位系统为好!
内存是8G的 63位系统  就是处理器 AMD 和 Intel 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和安装软件有什么关系吗?

不会是博图只能安装在Intel 上 不能安装在AMD上吧
天哪,63位系统也出来了…………

相对于内存,硬盘如果是SSD将极大地提升应用体验,笔记本上的屏幕太小,使用博图的感觉非常不好。

AMD的处理器安装博图没有太大的问题。

63位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内存8G,最好大于8GB!64位系统为好!
内存是8G的 63位系统  就是处理器 AMD 和 Intel 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和安装软件有什么关系吗?

不会是博图只能安装在Intel 上 不能安装在AMD上吧
这个我真没测试过!

网友F:
AMD-A8的处理器很不错了  装博图是没有问题的。 对咱们一般用的工控软件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