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2):
各位老师现在有个项目 提升机做往复运行 提升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的4个角各用一个变频驱动卷扬机做同速提升,我的想法是这样的用4个编码器做速度检测然后用plc算出平均速度 然后用RS485和变频器通讯写入变频器 ,不知是否可行 但具体的PLC PID 程序不会写还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二,如果成功适当报酬也可以接受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这个方案,最致命的就是通讯慢,可能造成同步的迟滞性。还是采用快速的通讯方式,要么net,要么端子。

网友B:
好像市面上有现成的同步器销售的,购买回来按使用说明书使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案,最致命的就是通讯慢,可能造成同步的迟滞性。还是采用快速的通讯方式,要么net,要么端子。

请问K版您说的端子是 模拟量端子吗。前面用编码器采集然后算平均数这个思路可行吗?
net通讯普通变频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市面上有现成的同步器销售的,购买回来按使用说明书使用即可。

可否说详细这种产品精度及可靠性怎么样些台达有吗?

网友C:
中达电通有同步控制器,4路、8路的都有;
至于用在你这种场合效果如何只能安装试用了再说;

网友D:
你可以用一台大点的变频器带4个电机呀。

网友E:
四个电机的总功率不大的话,用个大功率变频器(最好大于一倍总功率)带四个电机就可以了。简单可靠,当然电机可以单独加保护。

楼主:
在中达电通官网怎么找不到,我再找找看 谢谢Z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达电通有同步控制器,4路、8路的都有;
至于用在你这种场合效果如何只能安装试用了再说;

我怎么在中达电通官网没找到 我再看看 谢谢z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用一台大点的变频器带4个电机呀。

请问老师这样的话同步精度方面怎么样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个电机的总功率不大的话,用个大功率变频器(最好大于一倍总功率)带四个电机就可以了。简单可靠,当然电机可以单独加保护。

开始这样想过 但是不知道同步精度怎么样

网友F:
一变频器带四电机的方案比较好简单可靠。如果想做四变频同步可以考虑将一个变频器的频率一比一分给其他三个变频器,相当于跟随系统。

网友G:
为什么不考虑大变频器带大电机通过机械轴驱动方式呢

网友H:
也听说过同步器 但是没有用过

网友I:
我见过一个变频器带两台电机,要求不高应该可以

网友J:
完全同步基本不可能。伺服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考虑大变频器带大电机通过机械轴驱动方式呢

我开始也提出这种方案但是客户提出必须用4台来做按他的说法意思是安全些,没办法。

网友K:
直接就有变频同步控制绝对值编码器,双路、四路、八路等,编码器之间用快速现场总线连接快速比较,并自带智能I/O直接输出调速信号给各自变频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案,最致命的就是通讯慢,可能造成同步的迟滞性。还是采用快速的通讯方式,要么net,要么端子。
对,四路同步不能再经过PLC的PID调节再到变频器,四路同步响应跟不上。现上海精浦机电已有自带I/O的变频同步控制绝对值编码器,四个编码器之间先Canopen现场总线自组网,各自绝对值位置比较,并由编码器自带的输出信号根据比较的位置差直接控制变频器调速同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案,最致命的就是通讯慢,可能造成同步的迟滞性。还是采用快速的通讯方式,要么net,要么端子。

请问K版您说的端子是 模拟量端子吗。前面用编码器采集然后算平均数这个思路可行吗?
net通讯普通变频支持吗
第一个问题:是模拟量端子,我以为你是端子输入给定信号呢,既然想通讯,也是4台变频器的给定可以一致,而实际值则通过编码器反馈比较后,谁的转速有差,给谁附加补偿。既然考虑稳态的同步,这样就可以了。

第二个问题,各家的变频器产品有区别,所以以选中使用的品牌为准。反正西门子的变频器只要选择了PN通讯的变频器,就都带PN口。

网友A:
回复 网友K:
嗯,这个方法还是很不错的。有机会搞同步控制时可以一试。用转速的反馈实际值修正来达到多电机稳态下的同步运行。

网友L:
请问楼主,平台尺寸多大,载重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楼主,平台尺寸多大,载重量多少?

载重2T平台是在圆筒内 边长4600mm的正方形 还有个问题是这4个卷扬电机是锥形转子电机 不知道变频器可否驱动并达到平衡升降的要求 谢谢师父

网友M:
你对同步性要求有多高?

网友N:
回复 楼主:
要说使用一台电机不安全,电梯是使用一台电机啊!

网友N:
回复 楼主:
只考虑四台电机同速,有没有考虑四台卷扬机卷筒的周长是不是一致的,还有就是钢丝绳在卷筒绕完一层后的周长是不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对同步性要求有多高?
客人要求2CM 。

楼主:
引用 网友N:
要说使用一台电机不安全,电梯是使用一台电机啊!
我也这样和客人说,但是他们坚持要4台说要是坏一台其他的还吊着 这样放心。其实我觉得4台比一台问题还多还不安全,但是客人不同意。实在不行就只能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只考虑四台电机同速,有没有考虑四台卷扬机卷筒的周长是不是一致的,还有就是钢丝绳在卷筒绕完一层后的周长是不是一致的。

4台卷筒一样 钢丝绳也一样 而且不用到第二层。目前有两个问题 就是锥形转子电机用变频驱动低频下是否能够顺畅运行。然后就是4台变频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们同速运行比较好。 目前打算用4个编码器检测,用PLC计算平均数,然后模拟量输出给变频器调节运行频率。不知是否可行 要求2CM .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只考虑四台电机同速,有没有考虑四台卷扬机卷筒的周长是不是一致的,还有就是钢丝绳在卷筒绕完一层后的周长是不是一致的。

4台卷筒一样 钢丝绳也一样 而且不用到第二层。目前有两个问题 就是锥形转子电机用变频驱动低频下是否能够顺畅运行。然后就是4台变频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们同速运行比较好。 目前打算用4个编码器检测,用PLC计算平均数,然后模拟量输出给变频器调节运行频率。不知是否可行 要求2CM .
客人要求2CM同步差,那是位置差而不是速度差,不是同速而应该是位置同步,必须用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做才能有保证做好,你原来的设想是同速,对于四路变频用增量脉冲和 速度 同步思路很难做好最终的2cm 位置 同步。十八楼已经给了绝对位置同步的方案。

网友O:
回复 网友C:
那个同步控制器不能用于这样的状况吧,我经常用那个的

网友P:
2CM的位置同步,锥形转子电机,用变频器控制,有点难度,在靠近平台时的低速运行锥形转子电机怎么控制呢?

网友M:
2CM这样做我估计够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只考虑四台电机同速,有没有考虑四台卷扬机卷筒的周长是不是一致的,还有就是钢丝绳在卷筒绕完一层后的周长是不是一致的。

4台卷筒一样 钢丝绳也一样 而且不用到第二层。目前有两个问题 就是锥形转子电机用变频驱动低频下是否能够顺畅运行。然后就是4台变频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们同速运行比较好。 目前打算用4个编码器检测,用PLC计算平均数,然后模拟量输出给变频器调节运行频率。不知是否可行 要求2CM .
使用变频器驱动马达,并要求低频状态下的扭矩输出足够的话,也就是马达在低频下不能被重负载导致堵转,请使用携带矢量控制功能的变频器进行驱动。

网友Q:
回复 网友J:
大哥,伺服这种同步一般怎么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Q:
大哥,伺服这种同步一般怎么做?
伺服驱动系统同步就很简单了,走现场总线通讯系统,比如使用CAN总线,只用一个驱动信号输出,可以同时连接几十台伺服驱动器。

网友J:
回复 网友Q:
四轴可以同时直线插补,速度位置 停止位都是一样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K:
讲的很在理。这个系统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位控。4台电机的位置始中保持运行一致。

网友R:
这个问题因该是同步问题,不是简单的同速
我记得Q先生对此有研究
搞机器人的应该是小菜

网友Q:
回复 网友B:

网友S:
引用 网友C:
中达电通有同步控制器,4路、8路的都有;
至于用在你这种场合效果如何只能安装试用了再说;
中大的同步控制器带模拟量反馈的楼主的用法不太合适

网友T:
一台变频器作主,另外三台变频器丛,作丛的变频器加装PG卡作有传感器闭环矢量控制

网友U:
这个可以参照大众总装提升悬挂方案,两个变频器,分别1拖2,2个电机尾轴连接起来,就同步一组。 在用拉绳编码器检测两组的差异,控制两台编码器就OK,主要还要机械帮忙,    也可以用机械把四个电机都连起来,这样精度就定死了,关键是扭力怎么平均这个需要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