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2):
公司从别的公司取得高压电,10KV.经过此柜给我们的500KVA变压器供电。变压器端有跌落保险丝保护。现在的问题是一打雷什么的就会跳闸。偶尔没下雨也跳。这不又跳了,给我们供电的公司一定让我们查查原因。唉。其实重新合上闸就好了。向大家请教下。对了高压电缆有一段悬空的,剩下是从山沟里放到山上去的。没有地埋。高压电缆大概有160米左右,向大家请教下。谢谢。

楼主:
珠海万力达的变压器综合保护器

网友A:
这个你要看是什么故障了,才好分析,我们家是35KV的去年跳了十几次都没找到原因,最后吧瓷瓶全换了,到现在也没跳了。。。。。真不好分析什么原因。。。。

网友B:
查看综合保护器设置了哪些保护,跌落式保险处装设过压保护器没?

网友C:
综保上没显示什么故障???

网友D:
先查保护器的故障记录,是过流还是速断。还是有原因的,指示现在是隐性一段时间后会显现的。就像我单位的供电,高压6KV入井,供电距离3KM左右有一个开闭所两个变电所。有一段时间不定期跳闸。第一次认为是漏电误动作。把高开的漏电检测关闭了。但是不到14小时又一次跳闸,从合闸后正常未发现故障。把所有的高开整定从新计算一次和从新整定设置一天后再次跳闸而且是越级调,直接跳到我地面变电所一次进线柜。最后查到原因。入井的高压电缆在最远端有一个接头短路损坏。实际第一次跳闸就是这个接头放电。放电只放了一次故障没有扩大。所以没有发现。

网友E:
避雷器什么的有没问题

网友F:
看能否查看到跳闸原因;
或者,对电缆等,做必要的检查试验。

网友G:
变压器综合保护器应该有故障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看综合保护器设置了哪些保护,跌落式保险处装设过压保护器没?
貌似没有安装。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看综合保护器设置了哪些保护,跌落式保险处装设过压保护器没?
貌似没有安装。就装了避雷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综保上没显示什么故障???
对这个保护器不熟悉不敢乱动表情下次请教一下我们的供电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避雷器什么的有没问题
你好怎么检查避雷器是否有问题呢?谢谢

楼主:
统一回复。谢谢大家,这几天观察观察再说

网友H:
电缆做耐压试验判定再说

网友I:
加装过电压吸收器

网友J:
断电打耐压检测再说,

网友K:
是不是低压端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不是低压端有故障
低压端确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