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s变频器 显示4条杠杠

楼主(2016-08-12):
(无正文)

楼主:
电源修好以后 接上键盘 就显示这个 也没啥故障码

网友A:
面板连接是否不正常?

网友B:
换主板吧

网友C:
后来大连生产都这样子报,确实不知道是啥原因?

楼主:
明天再买个面板 试一下 4块主板都这样

网友D:
继电器吸合吗?一般不是面板问题,如果主回路继电器或者接触器不吸合,把主板CPU的晶振换下,我遇到过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