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2):
请问咸老师,模块的驱动电流是由什么决定的,比如同样容量的模块300A,BSM,FF,FP系列的模块都是300A的可以混合使用吗?比如在大功率变频器的维修中常常遇到300A三个并联使用,或者两个400A并联使用,这种情况如果某一相模块损坏了,是否可以用同容量但是不同型号的模块代换使用呢?谢谢指点

网友A:
如果是并联的话最好是用同型号的,不同型号并联会出现IGBT开通和关闭不同步,功率分配不平均。

网友B:
不同厂家的模块,只要耐压、容量、封装一致,基本上都可以通用。
3组模块最好不要混用。虽然很多朋友说经常混用也没出过问题,但最好还是不要这样做。

网友C:
同一组内尽量选择同一品牌同一规格的,保持各方面性能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