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2):
请问大神,GXWORK能不能搜索寄存器里的数据?
比如图中这个D130,它的数据是80,我怎样才能搜索这个80的数据?

网友A:
在线,软元件批量监视,输入d130,即能看到它内部数据。

网友B:
不明白楼主意思,如果是判断一个寄存器的值的话用比较指令

网友C:
有一个专门指令,没用过不记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线,软元件批量监视,输入d130,即能看到它内部数据。

我意思是,我知道有个寄存器的数据值是80,但不知道是哪个寄存器,我想通过80这个数据查找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楼主意思,如果是判断一个寄存器的值的话用比较指令
我意思是,我知道有个寄存器的数据值是80,但不知道是哪个寄存器,我想通过80这个数据查找寄存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意思是,我知道有个寄存器的数据值是80,但不知道是哪个寄存器,我想通过80这个数据查找寄存器

网友D:
这个功能没见过,也没听过

网友E:
呵呵,你以为PLC控制器是桌面型计算机吗?可以在视窗界面使用搜索引擎吗?

所有编制出来的PLC控制器的执行程序,都是必须有针对某个元件进行操作的,必须明确目的,才能去执行,虽说有一种什么模糊控制的编程方法,但是,那个是针对控制工艺而言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楼主还是把可能是的寄存器监控看看吧  。

是不是在HMI上看到数据。却不知道地址是多少,想看看数据是怎样得到的。但是又没有HMI的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还是把可能是的寄存器监控看看吧  。

是不是在HMI上看到数据。却不知道地址是多少,想看看数据是怎样得到的。但是又没有HMI的程序。
估计是想在编程软件里面使用搜索功能,这个确实没有遇到过。

网友E:
一般人机界面显示的数据,都必须在旁边有中文说明,是什么类型的数据,比如电气数据,或者工艺数据。
如果非要研究该数据的出处和采集与处理的过程、原理,必须获得PLC控制器的执行程序来判断。

还有楼主的思维方式不对,一般使用编程软件联机监控或者诊断,都是有目的的监控,而不是漫无目的的搜索。除非程序不是本人编制的,否则所有的内部元件使用详细,相信你心里都有一个底,比如我要监控转速,该看哪个寄存器,我要看产品计数器总数,该看哪个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还是把可能是的寄存器监控看看吧  。

是不是在HMI上看到数据。却不知道地址是多少,想看看数据是怎样得到的。但是又没有HMI的程序。

对,现在就是要编一个触摸屏,照着旧的编一个新的,旧的没法读出来

网友G:
没听说过,你可以批量监视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功能用程序做得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想到了,是不是用变址寄存器?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的,用变址去做比较,搜索到之后停止搜索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是的,用变址去做比较,搜索到之后停止搜索
这个,变址搜索的确可以做到,但是较耗时间

网友I:
回复 网友E:
触摸屏设定不同的数值,监控plc

网友J:
在线监控PLc程序 找对应寄存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楼主还是把可能是的寄存器监控看看吧  。

是不是在HMI上看到数据。却不知道地址是多少,想看看数据是怎样得到的。但是又没有HMI的程序。
我觉得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