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输入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6-08-13):
我用CP1H控制一个伺服电机动作,启动时用ACC指令低速寻找一个信号,当中断信号来的时候立即执行中断PLS2指令走一个相对位置定长,现在问题来了,ACC低速时速度低感应器信号反应过来时,走的动作正确的,但是我一把速度提上去,我监控时发现中断信号0.00有信号,但是不执行中断的PLS2指令了。这是为什么,求大神解答,

楼主:
高手出来解答一下啊,速度低的时候感应器信号0.00能够反映过来,但是速度高,我用微分监控器监测0.00的信号有上升沿,但是不执行中断程序中的PLS2指令。

网友A:
0.00设置成中断输入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了啊,低速时时正常的,感应到0.00后ACC会向PLS2跳变,但是高速时不行,一直执行ACC指令

网友A:
或没有中断程序?信号不够?微秒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中断程序有,不然低速时怎么运行?时间够不够这个就不知道了,反正我监控时0.00是有上升沿信号的

网友B:
程序发上来看看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你就发程序上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文件被加密了,发上来你们也打不开的,程序是没有问题的,用了很多年了,只是不能跑快速

网友C:
上海地铁发生事故,后来被证明是程序Bug导致到事故前,已经安全运行了17年。

虽然发上来也打不开,可是你可以截图说明呀,什么都没有问题的话,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文件被加密了,发上来你们也打不开的,程序是没有问题的,用了很多年了,只是不能跑快速
你能看到程序,加密何来,任务FB等加密不影响主程序的分析。
既然用了多年,想必原来高速没问题,你又相信程序,那就剩传感器或PLC硬件,顶多加上伺服,想不出其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文件被加密了,是文件被加密了,只有在公司的电脑上才能打开。其他的电脑打不开,装了加密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直没有跑过高速。。。

楼主:
回复 网友C:
程序关联东西太多,只截图了这么多,抱歉,最后一张为中断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A:
哈哈 高速没跑过。
初步判断,程序就没有使用中断功能。
你(1610.02)从哪里来,我没查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H21.04就可以了,1610.02这个功能不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了程序关联的太多,中断一定是跑的,不然低速怎么运行,只是一提速就不行了,我现在觉得应该是输入时间太短PLC反应不过来的。

网友A:
h21.04从哪里来?
你一直坚持的中断理由不成立,低速普通输入就可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H21.04就是这个触摸屏功能设定啊,触摸屏给的,中断程序是执行的,1250.09都有信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低速也是走中断

网友A:
看这回复,断定根本就没有中断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算了,你这么讲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交流了

网友A:
回看一下
你所坚持的“低速也是走中断”,高速没有执行。
请参考附图,看能不能找到中断程序---在主程序下边有int 的程序
既然你说算了,到此为止,愿你找到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你所愿,我有两个中断,刚好使用0.01,刚才说成0.00了,抱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手出来解答一下啊,速度低的时候感应器信号0.00能够反映过来,但是速度高,我用微分监控器监测0.00的信号有上升沿,但是不执行中断程序中的PLS2指令。
忍不住要探究竟
那你再监测一下,0.01有吗,没有就是信号太快捉不到

楼主:
我之前监测有信号的,所以才有疑问,现在没法监测,机器在外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之前监测有信号的,所以才有疑问,现在没法监测,机器在外面了

网友D(2020-10-25):
在中断方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