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3):
麻烦请教下各位前辈,关于电气设计中的短路电流计算一般都用什么公式啊,参考什么规范手册呢。另外是不是只有高压系统需要短路电流计算,低压的不需要呢。谢谢

网友A:
正规电气设计都需要计算短路电流,因为断路器动作需要考虑:短路电流达不到断路器动作值,那个就是烧毁无罪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请教下各位前辈,关于电气设计中的短路电流计算一般都用什么公式啊,参考什么规范手册呢。另外是不是只有高压系统需要短路电流计算,低压的不需要呢。谢谢
短路电流无需你参与计算,因为你不是研发和制造工控零部件的,比如空气开关,断路器,漏电保护器。
如果你只是制作电气控制系统的工程师,只需要正确选型工控零部件的参数就得了。比如75KW的马达驱动元件,需要选定200A的空气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这个200A是额定电流吧,后面看还有个20 30KA左右的短路电流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多谢多谢。那个计算的短路电流应该比那个断路器的动作电流大咯?现在手里有个图纸里选的断路器分断电流好像是31.5KA,但是计算的短路电流好像才几KA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这个200A是额定电流吧,后面看还有个20 30KA左右的短路电流呢
短路电流是厂家标示的测试参数,所有的空气开关的选型依据全部是按照额定工作电流进行选型的,不会按照短路分断电流进行选型。

网友A:
“断路器分断电流好像是31.5KA”,这个指的该断路器最大分断电流值!
在短路电流大于该值的系统,断路器将不能有效分断系统电流

网友C(2017-06-08):
三相异步电机功率乘以2就是额定电流  如2楼所说“比如75KW的马达驱动元件,需要选定200A的空气开”。  75KW电机额定电流150A  选空开的时候只能选大不能选小   空开用D型 电机启动型

网友D(2017-07-25):
首先要搞清楚是什么行业的,虽然大同小异,但计算涉及到的一些经验数值是不同的,船上的和陆地上就是不一样的。
短路电流建议一般咨询配电柜设备制造商或者设计院。

网友E(2017-12-17):
短路电流计算值是设计方提供的,为系统选择断路器的不能不看短路电流值 的。

网友F(2019-09-12):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想就这个问题继续请教下答主。
因为我公司的师傅说断路器和空气开关选型是按负载额定电流的1.5倍来选择。他这么说有是由什么依据的

网友G(2020-07-28):
回复 网友F:
电机启动时电流是1.5到3倍。如果电机保护型的断路器,只需选大过电机的1.5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感谢!感谢!

网友H:
短路电流计算一般用于高压继电保护整定中,其主要计算依据数值为供电系统容量,也就是说系统容量越大则提供短路电流能力越大,还有短路时从系统电源提供点到短路点的阻抗值大小,同理,阻抗值越大,限制短路电流越强。还有就是系统运行方式是最大还是最小运行方式,短路类别是三相对称短路还是二相不对称短路等。低压回路一般不计算短路电流。开关电器中表示的是在此短路电流数值内开关能可靠关断。不致于引起不能灭弧、电动力破坏,触头烧毁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