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3):
有一台设备的步进电机一开机上电的时候会出现电机抖动的问题,导致产品的位置出现偏差,请教各位这可能是由于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楼主步进电机是齿轮驱动的?
我这用的步进电机上电也是抖一下

网友B:
是上电回原点的吧

网友C:
带载启动?
还是??

网友D:
那就上电先找原点

网友E:
驱动器和控制器一起通电吗?先把驱动器通电,再控制器通电试试。

网友F:
步进电机 低频时都会抖动  可以设置细分 减小抖动

网友G:
上电瞬间一般都会震一下的,搜索原点就不会有偏差了

网友H:
一般步进电机上电或断电都会抖动。

网友I:
你们步进电机上电后不需要回个原点吗?开环系统不回原怎么确定位置呀?高手指点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