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模拟量模块做485通讯

楼主(2016-08-13):
出于学习,想试着用台达DVP-28SV和台达DVP-06XA做485通讯。但一直通讯不上,这两个可以直接用485通讯吗?如果可以的话,想请教下接线与设置问题。
首先,
1.程序里面应该先把通讯地址和通讯速率改了,应该只能用TO指令来编写了吧?
2.如果我是rtu协议,H81,那么#32这个参数改选择为哪个呢?是b1还是b15?
3.需要把拓展模块链接口接上吗?需要把458口对接起来吗?
有没有做过的大哥,求指教。。

网友A:
这不是告诉你这么设置了吗
波特率和plc对应

网友B:
程序里面还需要写485通信程序才能实现

网友C:
如果是DVP06XA-S,是直接插在DVP-28SV右侧使用的,不需要什么RS485;
如果是DVP06XA-H2/H3的,这是台达EH系列扩展用的;
如果是DVP06XA-E2的,这是台达ES2系列扩展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DVP06XA-S,我用from,to指令能通讯,现在主要是想学习485指令程序,不知道DVP06XA-S能和DVP28SV经过485通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