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3):
三菱与步科屏不能输入小数,只能输入整数,怎回事

网友A:
具体型号不能说说吗?

网友B:
加小数位不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在屏能输入整数,就是不能输带小数点的数,

楼主:
回复 楼主:
加了二位小数,能显示出来,就是我输25.5mm,他就只能输25到26mm

楼主:
回复 楼主:
好像要写浮点指令

网友C:
是屏需要显示小数点后两位,然后PLC的存储器也需要存储小数点后两位,对吧。
需要提供完整的PLC控制器型号和触摸屏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PLC是FXSA,屏是步科4414T

网友D:
PLC内还是整数;在屏上设小数点位数就行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就是设了不行

网友E:
这种一般都是屏幕的设置问题,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