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3):
是不是惯量越大控制制动越容易?

网友A:
惯量小才容易制动。

网友B:
惯量大,转速高,越不容易刹车与制动。

网友C:
如果用变频器,惯量越大,减速时间需要设定的越长;

网友D:
电机惯量大对制动的确有力,同样负载大惯量电机制动力矩大的确制动时间短

网友E:
不太理解什么叫制动容易?电机的惯性参数对调速系统控制的参数和指标至关重要。因为他是被控对象的时间常数中的一个主要指标。电机惯性的大小,对控制系统的时间常数有直接的关系。但对于制动控制的指标,电机的惯性只在动态时有影响,稳态时没影响。

楼主:
学习与实践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负载大用大惯量?负载小好控制,用小惯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