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3):
怎样用PLC控制串口八位继电器

网友A:
能通讯上了,怎么控制都可以

网友B:
什么是串口八位继电器?九针串口能够驱动八个继电器的电磁线圈吗?

网友C:
管产品厂家要协议

网友D:
PLC控制一般都是是485通讯实现的。

网友E:
有没有通信协议啊?!

网友F:
你不做通讯也控制不了呀?

网友G:
通讯上了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