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3):
目前我料号选择键写的是A B C D 。。。客户要求能在后面加个框然后自己输入汉字进行标识,,有人会吗,貌似没这功能啊

网友A:
好像直接用 “位状态显示” 属性地址不变,直接在标签中输入汉字就可以吧。

网友B:
没用过,但应该可以吧

网友C:
输入字母的比较多吧

网友D:
需要触摸屏能够安装中文输入法,好像此功能极少应用到,厂家一般都不会考虑。

网友E:
没用过,可以咨询下厂家看看

网友F:
要求输汉字做什么呢?

网友G:
没用过这个,不知道,但是你可以查查说明书!

网友H:
可以用汉字,在按键上用汉字标示,我们都这样,
不是在屏上输入汉字。

网友I:
可以自己在键盘上做汉字,但数量有限的

楼主:
我看过了马上没有直接在屏幕输入汉字的功能,只能事先编辑好然后写进去

网友J:
没有这样用过,咨询一下厂家最好。

网友K:
可以的,我们的通用城市里面就有这么一行用来改客户名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的,我们的通用城市里面就有这么一行用来改客户名称的。
大神指导下,客户需要他门自己能修改物料名称。

网友L:
可以的,去下面网址看看吧。

威纶通屏直接输入汉字样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