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3):
公司一台设备24V电源的下口一路空气开关(QF 5G)总是不定时掉闸
 描述:
   1  24V电源下口有两个路开关(均为2A)
   2  故障空气开关链接为HMI,plc部分输入点
   3  总是在加工过程中掉电,但位置不固定,而且掉电时间间隔也比较长两三条天
 检测过程:
   1 掉闸后立即 测量QF5G下口负载80欧 (未发现短路现象)
   2 断电万用表测量对地并与另一路对比无异常
** 3 QF5G开关上口电压23.58v下口为22.3V,另一路开关上口23.58v下口与上口相同 **
 疑问:
    1 开关下口电压变低是神原因呢?
    2 如果要判断空气开关失效除了更换备件有更好滴检测方法吗?(我已经更换备件过些天把结果更新过来)
请各位也说一说日常碰到此类故障时的分析处理方法

网友A:
廉价的1P空开,没什么可研究的,可能是服役时间太久了脱扣组件性能不良了,或者是开关触点接触不良导致高温跳闸。

楼主:
补充一点由于设备是清洗机环境比较差,输入开关点比较多除了挨个排查开关各位有好点办法吗?

网友B:
直接换一个新的试试

网友C:
不是有固定的点动作时,或有信号时才跳的吧?

网友D:
会不会瞬间过载

网友E:
一是查查跳时有哪些动作过程,二是更换开关,实话说这种故障没有什么更简单的判断方法

网友F:
这种断路器还不如直接熔断器保护有效

网友G:
有压降,说不定触点接触不良发热;已更换开关,可看看效果。

网友H:
监控下实际电流

网友I:
用电流表观察下电流,换个开关试试

网友J:
换个开关试试

网友K:
应该是短路问题,哪里可能碰线了。

网友L:
内部触点问题吧!
这种换开关测试!

网友M:
可能空开有问题了吧,你换个试试。

网友N:
性能不正常 要么就是确实存在过流现象 换个试试

网友O:
替换法是最直接有效的了。

网友P:
简单的办法就是先换个空气开关,像这样的电路我一般用熔断器……

网友Q:
换到试试!要么监控电流

网友R:
最简单的办法先换掉再说!

网友S:
怎么不测下负载电流?经验来说开关本身问题,或可用3A大一点的替换

网友T:
替换法,直接换一个新的,质量好的试试。

网友U:
这种单项QF开关,开关内部就一个纯开关,不带保护,本身负荷不过载,应该是开关机构问题

网友V:
赞成楼上说法,换开关试一下。

网友V:
应该是开关问题!

网友W:
换一个开关试试

网友X:
换开关,过个开关电压就掉这么多,肯定是开关内部不好

网友Y:
也遇到类似问题,也是换一个开关解决的。

网友Z:
引用 网友A:
廉价的1P空开,没什么可研究的,可能是服役时间太久了脱扣组件性能不良了,或者是开关触点接触不良导致高温跳闸。

1、严重同意楼上的看法。你实测上下端电压差比较大,说明触头接触不良,有因此引起的压降。

2、跳闸时是否温度过高?如果是,就是上述原因引起,如果不是,那么另一个原因:24V是直流还是交流?如果是交流开关,用直流电源,也不合适。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热情参与,更换开关后不在掉闸了
 但是电压降还是有,怀疑个别负载有问题

网友AA:
一个字,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