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3):
我用DMOV也可以传送,用高速计数器传送指令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A:
应该没有什么区别,就像你编制PLC的线圈自锁程序一样,用自锁触点,或者SET指令都可以实现。

网友B:
HCMOV只有到了FX3系列后才支持,FX1N/FX2N这些是不能使用的;
HCMOV指令可以对当前值清零,DMOV是没有的;
另外DMOV指令是要受PLC扫描周期影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全能呀,说的哪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HCMOV只有到了FX3系列后才支持,FX1N/FX2N这些是不能使用的;
HCMOV指令可以对当前值清零,DMOV是没有的;
另外DMOV指令是要受PLC扫描周期影响;

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