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4):
请问各位老师那位做过变频驱动锥型转子的案例,低速10HZ下(起重用)运行情况怎么样 4台变频驱动4个电机 机械无刚性连接的情况下同速效果怎么样。谢谢

网友A:
锥形电机用变频器驱动?为什么呀?锥形电机都是电葫芦的升降控制,直接采用按钮快慢档就行了。锥形电机加抱闸,点动升降,这样行吗?

楼主:
这个项目我也觉得怪怪的,因为客人叫我只做电气部分。类似电梯但是结构部分是4个脚分别用4个锥型电机卷动钢丝绳提升平台,并且要4台同步。达到平台上下移动时的平衡。不知道电器部分是否能弥补结构方面的不足。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哦,这么回事呀,那就需要采用变频器控制了。要求四台电机同步提升,用变频器做同步的配合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这么回事呀,那就需要采用变频器控制了。要求四台电机同步提升,用变频器做同步的配合控制。

还请教下K板 锥型转子电机用变频驱动,低频下能够顺畅运行么,能否顺利推开转子弹簧。对变频而言有没有特殊要求。谢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用好的矢量控制变频器、放大一个档次功率。配好制动电阻。

网友C:
1、锥形转子电机当定子通电时,会产生一个轴向力而移动一定的轴向距离,以便松开刹车装置。定子断电后,转子复位实行刹车。
2、变频器从低频起动,在低速忕态时,转子产生的轴向力《=刹车装置的反作用力时,刹车装置脱不开。此时可以试着在变频器参数设置中,进行转矩提升的相关参数设置试试,看能否在你要求的低频工作条件时,通电时能打开刹车装置。
3、变频器停止过程中是一个斜坡下降过程。在低于某一频率时,要一下切断电源,不然刹车装置会将电机制动,而变频器仍在正常停车过程中。
4、现在不知有没有满足变频器工作状态下的新型号锥形转子电机。

以上供参考。

网友A:
回复 楼主:
启动状态直接把设定值提升至20Hz以上,变频器进入恒转矩控制范围;停车时设置最低停车和转速,使其在抱闸吸合前就关机了。防止变频器过电流故障关机。

总之锥形电机的变频器控制,主要是把启动和制动的逻辑控制做到位。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使用8HZ拖动锥形电机也可以运行,只是电机散热就不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使用8HZ拖动锥形电机也可以运行,只是电机散热就不好了
8HZ就是转矩提升最大,电机也是无法开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使用8HZ拖动锥形电机也可以运行,只是电机散热就不好了
8HZ就是转矩提升最大,电机也是无法开启
可以使用,变频器1拖2,,0.8KW,设备配料车,其他的设备没做过

网友E:
我受委托给客户改造行30T吊,当时客户库存西门子、三菱、AB等变频器,我当时在10Hz测试都不能打开55KW主电机,最低在20Hz且最大打开转矩提升,总算让主电机开启.........

网友F:
我们曾经用安川V1000系列变频器做过锥形电机启动,输出电流很稳定,关键控制点在启动瞬间转矩要保证有足够大才能使弹簧刹车打开,停车时需要平稳抱闸。至于你提到的要四台同步这个难度不是一般的大,精度要求很高吗?是否可以考虑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曾经用安川V1000系列变频器做过锥形电机启动,输出电流很稳定,关键控制点在启动瞬间转矩要保证有足够大才能使弹簧刹车打开,停车时需要平稳抱闸。至于你提到的要四台同步这个难度不是一般的大,精度要求很高吗?是否可以考虑通信
要求动态4个同步平台最高和最矮的高差在2CM 。加编码做通讯,是不是同样存在变频驱动锥转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曾经用安川V1000系列变频器做过锥形电机启动,输出电流很稳定,关键控制点在启动瞬间转矩要保证有足够大才能使弹簧刹车打开,停车时需要平稳抱闸。至于你提到的要四台同步这个难度不是一般的大,精度要求很高吗?是否可以考虑通信
要求动态4个同步平台最高和最矮的高差在2CM 。加编码做通讯,是不是同样存在变频驱动锥转的问题。
1,在选择锥形电机的问题上要求要高一些,不能选国产葫芦的那种锥形电机
2,变频器的响应上也有要求,这个就牵涉到频率给定的一致性
3,变频器速度反馈也要考虑,通信不能用编码器,变频器就可以简单通信
以上观点仅代表我的一些看法,仅作参考。

网友E:
楼主是不是做建筑工地那种升降机的控制系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不是做建筑工地那种升降机的控制系统呢
类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