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4):
前次发帖,问方便面生产线不同步故障,原帖见:    《设备不同步》      因为厂里领导感觉问题不大,不让停机维修,等下次停机修好。所以,编码器一只都没有更换,线路查过,没有问题。现在再次求助,希望能够锁定故障点,以便停机检修时,不走弯路。

方便面生产线,依次顺序为切断1,油炸2,风冷3,现在主要的现象是油炸和风冷不同步,直接导致的后果是,面饼落下,直接掉在推面的横杆上,导致碎面较多。但是,好像是一个循环好,另外一个循环过来,油炸机速度有点快,后面的面饼赶上前面的面饼了。但是油炸变频器的频率和风冷变频器的速度基本上都在同步变化,只是一下30/35,又一下变到25/29,变化很频繁,好像一直在跳动。切断频率却一直稳定。
触摸屏上的同步比例怎么调感觉都调不好,但是变化还是有一点。
触摸屏上的检测信号显示,风冷和油炸的A相Z相脉冲运行时一直在正常变化。而切断编码器的Z相正常,A相脉冲数一直到最大值,然后显示****,应该是溢出了。
触摸屏显示的应该是plc接受到的脉冲,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油炸和风冷的编码器是正常的?
油炸风冷频率同步变化,是不是同步信号还是有,就是没办法同步呢?
还有,切断编码器没有a相输入plc,为什么切断和油炸又是同步的,难道切断编码器的a相脉冲在同步中没有什么作用?
原帖见:设备不同步

网友A:
换个编码器有不要很长时间 先试试呗

网友B:
感觉编码器没坏~理由数据溢出
可能是编码器联轴松了~使用z同步?程设计有问题。
几个段控制没有外部同步信号很   呵呵
程序缺少报警系统
编码器坏没坏找个仪器测一下就清楚了,不一定要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编码器没坏~理由数据溢出
可能是编码器联轴松了~使用z同步?程设计有问题。
几个段控制没有外部同步信号很   呵呵
程序缺少报警系统
编码器坏没坏找个仪器测一下就清楚了,不一定要停机。
测编码器没有设备。
同步信号应该是切断是基准,油炸和风冷依次同步与切断。
切断转速取决于触摸屏设定的每分钟刀数,既生产速度。

网友B:
难道你连万用表也没有?计数器,频率计,……都可以呀
用个小plc也可以呀